温控类设备选西门子那类PLC比较好,

楼主(2019-07-23):
实现用人机界面及无线通讯,来控制可控硅及固态继电器,来控制设备电加热丝。采用热电偶检测温度。我应该选择哪种型号的PLC(客户要求用西门子的)7寸或10寸左右触屏的型号(西门子),外加温控模块通讯模块。求大神指导对西门子不了解求详细型号最好能带略微介绍。

楼主:
第一次发帖求助不太会,求大神指点怎样发帖能得到快速回答!

网友A:
温度点数量少用200SMART(温度输入+控制可控硅输点位之和出少于56)。点位多就用1200。具体的你最好发张点位表上来看看。

网友B:
选择西门子1200配上7寸或者10寸的精致面板,PLC可以搭配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只要安装上博图软件,直接就可以进去选订货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