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和无源信号区别

楼主(2019-07-23):
mA回路有源/无源,简单理解就是毫安档能不能量到毫安信号。四线制仪表的信号回路一般情况下都是有源的,需要在系统端接无源,或者加信号调节器转为无源,在系统端接有源方式。两线制仪表的信号回路本身没有电源,所以都是在系统端正常接有源方式。三线制仪表类推。不知道说的能不能看懂

网友A(2019-11-20):
看看啊,我们有用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