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器和安全栅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9-07-23):
  信号隔离器是将输入单路或双路电流或电压信号,变送输出隔离的单路或双路线性的电流或电压信号,并提高输入、输出、电源之间的电气隔离性能。

  信号隔离器就只是隔离输入、输出、电源三部分,比如高电压1500VAC从电源侧进入,却不会损坏现场信号输入设备,或者现场有干扰经过隔离器之后呢被隔开就不能进入DCS从而保护控制系统;

  安全栅它的原理简单、电路实现容易,价格低廉,但因由于其自身原理的缺陷使其应用中的可靠性受到很大影响,并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其原因如下:

  1.安装位置必须有非常可靠的接地系统,并且该齐纳式安全栅的接地电阻必须小于1Ω,否则便失去防爆安全保护性能,显然这样的要求是十分苛刻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难以保证。

  2.要求来自危险区的现场仪表必须是隔离型,否则通过齐纳式安全栅的接地端子与大地相接后信号无法正确传送,并且由于信号接地,直接降低信号抗干扰能力,影响系统稳定性。

  3.齐纳式安全栅对电源影响较大,同时也易因电源的波动而造成齐纳式安全栅的损坏。

  安全栅除了具备隔离器功能之外,还有更高的技术指标,比如其耐压能达到2500VAC,同时还可以吸收限制现场信号的过高能量,确保信号短路等情况时,不会引起危险场合发生爆炸,但隔离器就不行。

网友A(2019-11-20):
看看啊,我们有用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