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插入外部参照时为什么有些文字消失了呢?

楼主(2019-07-23):
  在使用浩辰CAD软件绘图的过程中,当遇到一张CAD图纸中文字显示正常,但作为外部参照插入到另一张图中后,文字就消失了,如下图所示。

  外部参照原图

  作为外部参照插入到其他图后的效果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吧!

  这张外部参照底图问题比较多,这张图纸看上去是多张图纸绑定生成,图纸比较乱,除了文字消失的问题外,图中还会出现类似注释性文字的多比例重叠的问题。文字所在的图层也并未关闭或冻结,图中文字样式确实也有问题,但这个根本不是问题的根本。

  打开参照原图,选中那些在作为外部参照时无法显示的文字,打开特性面板(CTRL+1),这些文字居然是独立的属性文字,如下图所示。

  当CAD图纸以外部参照的形式插入到另一张图纸中后,在图纸中类似于图块参照,因此都可以用参照编辑REFEDIT进行编辑。看到是属性文字我还以为插入外部参照后会应该显示成属性的值,也就是19.20会变成%%P0.00,文字不显示是其他原因。所以又将文字样式和图层检查了一遍,确认与文字样式和图层无关。

  这些文字却消失了,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尝试新建了一张图纸,用ATT命令写了一个属性文字,保存图纸。然后另建了一张图纸,将刚才保存的图纸作为外部参照插入进来,属性文字也消失了,大家也不妨试一试了。

  原因终于明确了:

  如果图中有独立的属性文字,作为外部参照插入到其他图纸中时,这些属性文字将不显示。

  CAD插入外部参照时有些文字消失了的解决办法:

  这些属性文字或者做成图块,将属性的值改成我们需要的值,比如说标记19.20的属性做成图块后,将属性值也设置为19.2。

  但这样操作太麻烦了,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将这些属性文字转换普通文字。

  CAD并没有提供这样的功能,可以在网上找找相关的插件。用插件将这些属性文字转换为普通文字后,这些文字可以正常显示了。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属性文字必须作为图块的一部分使用,单独使用可能会带来无法查找替换,外部参照中文字消失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