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子色谱仪维修几大要点

楼主(2019-07-23):
一般来说,离子色谱仪在操作过程中比较常见的故障有如下几种,化学实验员有必要学习下离子色谱仪一些简单的维护和操作。(本栏问题的维护仅供参考,实际维护中配件如果与此有差异,均可以参考下列操作)

一、由流动相到泵之间的管路中有气泡,怎么排除? 排除方法如下:先将与泵相连的塑料流路接头拧下来,用洗耳球吸满去离子水,从与上海口腔医院泵段相连的流路管中注入,将流路管中的气泡排除干净。然后再将流动相瓶(一般为去离子水瓶)抬高,再将流路接头与泵连接好。启动泵,打开泵内排气阀选钮,将泵内气泡排除干净,一般观察为流出液比较均匀,再将泵排气阀拧紧。(注意:此项操作时,整个流路是与色谱柱断开的)

  二、泵单向阀堵塞会有哪些现象?怎么操作? 在如果泵单向阀上粘上了微生物造成堵塞会造成泵吸液不上,明显的现象是,在废液管没有流液或启动泵时没有液体流出或溶液流出速度很慢。单向阀如果堵塞了,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清洗,清洗方法如下:先将流路接头和接头 1 全部拧下,再将左侧接头 2 拧下,用镊子将两单向阀取出放入 50ml 烧杯中(取出时注意观察单向阀上箭头方向,安装时方向必须与此相同),加入少量无水烤瓷牙乙醇刚好盖过两单向阀。再放入超声波清洗器中清洗 30-60min。再用水将单向阀清洗干净后按拆卸方向逆向安装即可。(注意:接头不要拧的太紧,以免造成螺丝纹受损)

三、抑制器电流无显示,怎么判断问题?怎么操作?

a、先要了解抑制器的结构

  b、抑制器电路的检测:用螺丝刀将抑制器盒四角 。将抑制器两边的电极线取下,注意两边电极线的颜色不一致(一般红色线接在右边,左边为灰色或黑色线),再用配件工具箱中的模拟电阻(100 欧姆)连接两电极线,再顺时针打开并调节控制面板上的电流旋钮,观察触摸屏上电流显示数字的变化。若变化规则,从 45-100 或 105mA 可调,说明抑制器电路运行正常,那么抑制器电流显示不正常的原因来源于两电极线连接到抑制器上时接触不良所致。若无变化,一直显示为 0,则说明抑制器电路已经被击穿,需要重新更换电路或对其进行维护。

  c、抑制器上四方流路接头的翻边和连接:从电导池出口再次进入抑制器时其接头的连接需要翻边的操作。

  d、抑制器接头的连接和漏液问题的维护:抑制器上的接头主要有 3 个,一个接色谱柱出口(PEEK 锥形接头),另外两个接电导池入口(PEEK 锥形接头) 和出口(四方流路接头),接头接的位置均在抑制器上有所标明,连接的时候注意不要弄错了。另外,接头的连接均是宜松不宜紧,以不泄漏为宜。接色谱柱出口端接头拧的太紧,会造成系统压力增大。更多可查瑞盛科技。电导池出口的四方流路接头拧得太紧会造成溶液不流通电导池,更有甚者会造成抑制器的离子交换膜破裂而损坏抑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