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驱动器-电机

楼主(2019-07-23):
PLC:S7-200 SMART

驱动器:SINAMICS V90(PN)

电机:1FL6044-1AF61-2AB1

新人报道,求大神指点:

目前困难时PLC与驱动器连接问题,问:PLC输出端接到驱动器控制端(X8),为什么这个控制端会回馈输出?它的输出我往哪里接线?

网友A:
你的图不全吧

网友B:
接线图的分享

Screenshot_2019_0723_194029.png参数设置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图的分享参数设置分享

驱动器是SINAMICS V90(PN)

X8脚是20芯线,不是50根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接线图的分享参数设置分享 内...

我这里是全部使用的是案例,事例,你可以子看看你用那些功能

网友C:
回馈输出接到PLC 输入吧,进行编程判断用的,确认信号

网友A:
输出接入PLC输入端

网友D:
走PN通信,X8 IO接线完全可以省略,因为这些参数都可以获取到,没必要,还省费用,而且还费时间,还占用PLC IO。不划算

网友E:
X8 IO接线完全可以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PN通信,X8 IO接线完全可以省略,因为这些参数都...

果然是王老师,哈哈幸会,按你讲的走PN通讯,有具体的线路接法吗,还有工作原理,我是一点也不懂,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PN通信,X8 IO接线完全可以省略,因为这些参数都...

我上网补了补课,就是我在PLC 库 里面设定好以后,直接利用网线通讯就可以实现控制,是这样吗?

网友F(2019-08-24):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