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485通讯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值显示

楼主(2019-07-23):
使用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通过自带的串口,使用485功能与带有485通讯的温湿度传感器进行通讯,并将数值实时显示在触摸屏上。当前,我设定的为1500ms刷新一次,数值很稳定。如下图所示:

昆仑通态DB9的7为485+ ,8为485-

增加通用串口父设备;增加通用串口子设备。

添加完设备后,增加设备通道。增加设备通道数据类型要对应,且Modbus地址从“1”开始。

上图中,我设置了最小采集周期(ms)为1500,即表示1.5秒采集一次

建议时间不要设置的太小,否则仪表反应不过来。

在实时数据库中新建两个数值型变量

将两组变量进行连接

注意,我在后面添加了通道处理,即,它自动映射好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的对应关系,10:1,  这也是仪表数值输出,我们在使用时候,要把读到的数值除10

建立主画面,对主画面进行配置

下载运行,即可实时显示温度

网友A(2019-11-19):
昆仑通泰触摸屏与ABB变频器通讯ee

网友B(2020-05-14):
楼主,你那个通讯线缆怎么制作的?昆仑通态触摸屏上的串口接自己制作的DB9接口(7为485+ ,8为485-),另一头是怎么接的,还有温湿度变送器端?

楼主(2020-11-09):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个通讯线缆怎么制作的?昆仑通态触摸屏上的串口接自己制作的DB9接口(7为485+ ,8为485-),另一头是怎么接的,还有温湿度变送器端?...



A+对A+,A-对A-即可

网友C(2021-04-20):
楼主,你增加设备通道是怎么设置的啊 ?一定要增加设备通道吗  自带的不行吗

网友D(2021-06-18):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个通讯线缆怎么制作的?昆仑通态触摸屏上的串口接自己制作的DB9接口(7为485+ ,8为485-),另一头是怎么接的,还有温湿度变送器端?...



通讯线要使用双绞线,不要使用一般的线,网线就好,其余不用的线可拧在一起一端接地,这样抗干扰能力很强。485都是A接A ,B接B,多台设备要采用手拉手连接,线路太远的话要接120欧姆的终端电阻进行阻抗匹配,避免干扰使通讯稳定。

网友E(2022-08-29):
数据效验错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