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串口485/232设置

楼主(2019-07-23):
通常,我们会使用触摸屏与PLC来进行通讯。就以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为例:

当我们在PLC上安装RS232模块时,就需要触摸屏上的RS232接口与PLC进行通讯。

当我们在PLC上安装RS485模块时,就需要触摸屏上的RS485接口与PLC进行通讯。

如何设置?

下图为昆仑通态触摸屏TPC 7062K为例

触摸屏的背面有5个接口,分别是网口、USB-A、USB-B、电源接口、9针COM口,如下图所示:

COM口内含有:1路RS232+1路RS485

PLC相应的通讯口与接口的相应针脚相连,在软件内配置,即可实现。

定义如下图所示:

根据上图连接好线缆后,需要在软件内进行设置才能使用:

在配置中,选择“串口端口号(1~255)”的下拉框,选择里面的“0-COM1”或者“1-COM2”或者“2-COM3”。

选择第一个时,为RS232通讯方式,

选择第二个时,为RS485通讯方式,

选择第三个时,未定义(见串口引脚定义图)

这样,配置完毕,设置好通讯参数以及变量对应关系,即可实现组态与PLC通讯了

网友A(2020-01-19):
学习了,昨天就是这么用的,可行

网友B(2020-03-07):
非常厉害,一点就明白,态实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