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的热电阻模块温度波动大

楼主(2019-07-24):
信捷的XD3还有XC3的接PT模块,温度波动很大啊,十几度的波动一直来回跳,这模块只支持两线接入,只能把三线制热电阻的一端并联了,我现在两套PLC,其中一套在家里测试直接挂1个模块然后再接PT100的热电阻,温度还是个位数波动

楼主:
线稍微一长更不行了,滤波都改成200加热的时候温度变化太慢了,改到150了还是波动,只是波动的缓慢,变化太慢了

网友A(2019-08-26):
你有没有试过地线接好?我碰到过跟你说的差不多。。西门子的plc   别的机器都还好。。就那一台必须接好地线才行。。。

网友B(2022-01-08):
建议别用PLC的温度模块做设备的温控,我用了快两年了。抗干扰能力基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