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触摸屏PanelViewPlus1000和西门子200smartplc的通讯链接

楼主(2019-07-24):
关于AB触摸屏型号为PanelView Plus 1000和西门子200 smart plc可以通讯链接上么?

工程中要用到西门子200 smart的plc,有一个旧的AB触摸屏,PanelView Plus 1000,可以通讯上么

网友A:
肯定可以的,这两个应该都支持以太网通讯,你看看使用手册,通讯协议对的上就可以,

网友B:
只要通讯端口匹配,剩下的就是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C:
估计得走MODBUS协议

网友D:
我得意见是直接放弃这种想法。

PanelView要么支持AB自己的驱动针对AB plc的。还有一种通讯方式就是OPC,如果使用OPC 这种的话就不是咱们普通的PLC和触摸屏的操作方式了,没有必要这么折腾。

网友B:
回复内容:我感觉应该可行,项目中PLC和屏不匹配的很多,目前还没用过罗克韦尔的产品,不过看着一楼截图通讯口应该问题不大

引用 网友D:
我得意见是直接放弃这种想法。PanelView要么支持...

网友E:
可以通讯上的,之前就做过类似项目,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F:
你不光要看硬件端口协议,还要看看软件协议是否能有共同支持的!不然还是通讯不了

网友D:
协议是没有错的。但是也要看软件是否支持。

不否认很多都是不匹配的,比如 台达,PROFACE,MCGS,其他等等。但是真的很少有像AB,西门子这类家伙去匹配别人的。

网友G:
看协议能不能共同支持  就好了  能支持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通讯上的,之前就做过类似项目,通讯没有问题

大概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通讯上的,之前就做过类似项目,通讯没有问题

大概怎么实现的里?

网友H(2019-08-24):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I:
可以是可以,但是没有双方同时支持的现成协议。

走网口:开放式以太网

走串口:modbus,自由口

都需要编程实现。

网友J:
小弟我收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K(2021-01-07):
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