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在多个屏里载入同一个组态工程的操作方法

楼主(2019-07-24):
探讨下,大家一般在面对多个屏同时需要下载同一个工程时会用什么办法?

网友A:
目前还没用过,等大家分享,然后学习下

网友B:
干嘛不能一个个单独下载,也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好像目前还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下载工程一般的话,都是用USB下载线或者网线,都得和电脑一起配合使用。用同一个工程的话,就一遍遍重复操作就可以。是这么个流程吧?

楼主:
把做好的工程传到U盘里,需要的时候把U盘插到触摸屏上,屏幕弹出提示框,确认导入,下载成功。多个屏都这样直接插U盘下载就好,不需要电脑和线。

楼主:
http://c.gongkong.com/kinco/n396127.html

网友C:
如果是新款的触摸屏软件,可以多个ip地址一起下载的,如果是usb的话就只能那个一个一个的下载

楼主:
用IP的话得是带网口的屏吧?多个IP时也得都接入网络,得接网线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新款的触摸屏软件,可以多个ip地址一起下载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