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FX3U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楼主(2019-07-24):
PLC用的是三菱FX3U,外加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

想通过一个位移传感器去控制伺服电机位移的量。

比如设定位移传感器距离与检测物体为50CM,此时伺服电机不动。

例如:换一个检测物,这时检测物体与传感器距离为40cm,这时电机向上移动10cm.

          换一个检测物,这时检测物体与传感器距离为60cm,这时电机向下移动10cm.

网友A: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我就用了这个功能,用来调整激光器焦距,想要参考我写的程序吗?西门子200SMART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我就用了这个功能,用来调整激光器焦距...

-------------------------想的,你们也是做激光设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