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报F0001

楼主(2019-07-24):
请问一台ACS550-01-290A(160KW)的变频器运行电流一到129就报F0001是哪里的故障?谢谢。带小电机正常。

网友A:
按这个报警代码查下,过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报警代码查下,过流了

-------------------------我知道是过流,我是问带小电机可以而带大电机一到129A就报F0001。

网友A:
回复内容:排除法,就这几个原因,一项一项排查

看加速时间设置是否合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按这个报警代码查下,过流了...

网友B(2020-03-14):
我遇见过,也是反复报F001。结果不久电机坏了,变频器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