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配置过第七轴后重启机器人,为啥一直进入控制启动模式呀?

楼主(2019-07-24):
发那科机器人配置过第七轴后重启机器人,为啥一直进入控制启动模式呀?

网友A:
因为是在控制模式下啊,所以会循环,在该模式下手动选择冷启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在控制模式下啊,所以会循环,在该模式下手动选择冷...

在控制模式下,我点了FCNT,然后选择冷启动,然后关掉电源,再上电,还是进入的控制启动

楼主:
我冷启动弄错了,提示让不要关闭电源,结果我把电源关了,现在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冷启动弄错了,提示让不要关闭电源,结果我把电源关了,...

有时候就一个细节问题导致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