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PLC与台达变频器PLC程序

楼主(2019-07-24):
各位老大请问你们有做过松下FP-XH PLC与台达变频器PLC程序,发一份,我的邮箱是bbscnc@163.com.谢谢

网友A:
通讯吗?直接用F145和F146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吗?直接用F145和F146指令

我试过了还是通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通讯吗?直接用...

通信参数都设了吗

网友B:
通讯不上,首先看看硬件接线有没有问题,其次看看双方参数是不是都设置一样,比如都有MODBUS指令,参数设置要一致,最好有调试助手先控制变频器端,看看是否能正常发送数据,也就是检测变频器通信正常与否,之后再进行PLC端程序编写

楼主:
QQ图片20190724161057.jpg这样设置对吗

楼主:
PLC是松下FP-XH C14T的接线用PLC自带的COM0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是松下FP-XH C14T的接线用PLC自带的COM0

看看你写的程序

楼主:
QQ图片20190724174757.pngPLC是松下FP-XH C14T的接线用PLC自带的COM0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是松下FP-XH C14T的接线用PLC自带的COM0

通讯用的是哪个口/

楼主:
松下FP-XH C14T的接线用PLC自带的COM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松下FP-XH C14T的接线用PLC自带的COM0

接线是怎么接的呢?有没有通讯上?先测试通讯正不正常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D:
QQ图片20190817151048.pngRTU 直接指定地址

网友E(2019-08-24):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