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机器人示教器报警H0045

楼主(2019-07-24):
三菱机器人RH-3CH4018-1D-S11,示教器报警H0045,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楼主可以找找故障手册

网友B:
H0045

报警信息:示教单元有效开关线路异常

原因:示教单元有效开关不是2系统

对策:正确手持示教单元有效开关,再次发生的情况请与制造商联络。

上述是从手册上看到的信息,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这个原因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原因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故障

检查示教器到机器人之间的线路,

检查示教器开关选择是不是对应当前系统。

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那你就联系售后吧

网友D:
可以找找故障维修的手册

网友E:
找维修手册吧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是线路松动导致的。

网友F(2019-08-24):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