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喷嘴

楼主(2019-07-24):
   不少用户在使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中反映存在割嘴更换频率高,损耗严重等问题。 其实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喷嘴,配件都是易耗品,割嘴作为数控切割机割炬的易损件,在使用过程中损耗更换属于正常现象。
        在购买数控等离子切割的电极割嘴时一定要注意割嘴产品质量,由于使用等离子切割时割嘴损耗较火焰切割更为频繁,不少用户所购买的割嘴质量欠佳,加剧了使用过程中割嘴损耗,这点需要尤为注意,不能单纯为了节约成本而选择质量低劣的电极割嘴,正常情况下,一套电极割嘴使用寿命为3-4小时不等,就目前用户所反映损耗过大过快的问题,我们综合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

1、使用不当造成的,如切割时割咀距离钢板过近(一般100A的等离子切割时割     咀距离钢板的尺寸一般不小于3~8毫米),外部输入电压过高或不稳定等。   2  、除电极喷嘴的质量问题外,所购买电极喷嘴与割枪的配合是否合适也是一大   问题,有可能你现在用的电极喷嘴与你原来使用的不是一个厂家生产的,或   者电极喷嘴与割枪的生产厂家不一致,虽然外观尺寸看起来差不多,但不同   的厂家的尺寸标准是不同的,大多数厂家的电极喷嘴是仿制别的一些老牌等   离子厂家产品的,仿制的手段主要是靠实样测绘,在测绘的时候难免会有一   定得尺寸误差,所以每个厂家的电极喷嘴与别的厂家的割不一定能很好的   配合使用,这样很容易产生问题。

 3、切割工件的材质、厚度、及切割工艺安排等问题,切割工件的材质,不锈钢    、普板、铸铁等材料消耗的电极喷嘴比较少,有些金属材料消耗的配件较多    (如   铜、铝等),切割厚度在10mm左右的板材的话照理来说是比较省喷嘴    的  ,不知是否有16mm以上的板材?如果常切16mm以上的板材的话,那是比较  费喷嘴   的,另外如果在工作的过程中经常需要穿孔切割的话,那比经常边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缘起弧切割 要多耗费一倍的喷嘴都不止;所以大家在选配等离子电源和割嘴是  一定要切记选择合适功率大小(一般以等离子质量切割厚度为标准)的等离子电源和安培大小、口径大小相对应的喷嘴有利于最充分达到切割效果和使用寿命。

网友A:
顶一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