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2N使用PLSY指令时,只能运行一次

楼主(2019-07-24):
6M4IQ]JBO90QNTQU5{)FO8D.png在使用三菱FX2N控制步进电机时,想实现以下功能:时钟条件成立时,利用PLSY指令输出固定频率固定数量的脉冲,电机正转,电机运行之后,定时器启动,定时停止后,继续输出脉冲控制电机,但是只能输出一次脉冲,后面即使条件成立,也不再输出脉冲,请问是什么原因?

看资料理解为:PLSY只能使用一次,是这个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解 。。。

请问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B:
PLSY指令断开,再次驱动PLSY指令时,必须断开一个扫描周期以上,否则发生运算错误!可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