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和FB该如何使用

楼主(2019-07-24):
各位大神,请教,如何确定什么时候用FC,什么时候用FB?

菜鸟一枚,不胜感激

网友A:
一个带参 一个不带参

一般主程序框架都用的全局变量

网友B:
很多时候都是可以通用,FB自带数据,FC需要分配参数(只留形式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