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3U如何把ASCII码表示的十进制转换成脉冲问题

楼主(2019-07-24):
如下图,用RS2指令从驱动器里面读取到的16位ASCII码绝对值编码器位置数据后,如何将这些ASCII码表示的十进制转换为十进制脉冲,如下图,D200=00,D201=01,D202高位=2,我要把这5位数据变成十进制数D300=0x10000+0x1000+0x100+1x10+2x1=12?新人入行,求各位大神多多指教,小弟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ASCII码二进制形态表示,直接采用二进制转10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CII码二进制形态表示,直接采用二进制转10进制

不是很理解,具体怎么操作呢,能不能写个程序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需要用到WTOB指令、BIN指令,SUB指令,

30H-0

31H-1

32H-2

...

39H-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