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类型辨别

楼主(2019-07-25):
求助,这个是电磁阀 吗,是什么类型的电磁阀,有人见过吗,有两个孔一个进一个出,大概3-5V供电,一个大拇指大小;

网友A:
没见过,看不出是一个电磁阀,感觉是一个电磁铁

网友B:
这个不能大概是多少伏, 最好有铭牌,这样好看电压。

楼主:
有两个孔,进去的那个孔外部是有压力的,有个容器,气体存在里面

网友C:
这样看不出是不是电磁阀  有没有产品说明

楼主:
这个倒没有,原理是用于喷雾止吠器的。

网友B:
那这个就是电磁阀

楼主:
对的,就是不知道具体的一些参数,这个应该是定制的,这个找电磁阀工厂应该OK的吧,我就问问看看有没有人看过或做过类似的,传授下经验。。。

网友D:
有标牌吗/拍来看看

网友E:
看一下铭牌  找一下厂家

网友F:
这个图真看不出啥名堂

网友G:
需要楼主提供更多信息,比如从什么设备上拆下来的,是否测试过接线的阻值等

楼主:
是从喷雾止吠器上拆的,电阻7.8Ω,最高4.2V下工作,工作时间最多120ms脉宽

网友H:
通电后看两空是否透气,拿螺丝刀触碰看是否能感觉到磁力

网友I:
谢谢分享,正是我需要的,非常感谢

网友J(2021-04-09):
楼主有找到这种电磁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