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证明这种方法可以降低永磁直流电机产生的噪音

楼主(2019-07-25):
家电产品发射出来的噪音对使用者和其他在场者一般不会造听力损伤,但或多或少会造成用户的不舒适,现在家电产品都追求静音时代,所以对产品的分贝要求越来越严格,厂家选择零配件方面也要求越来越严格,那么对于永磁直流电机的噪音我们该如何控制?下面我们实验证明控制电机噪音的方法介绍:

实际例子:

永磁直流电机D5373

工作转速:3700rpm

工作电压:220v

问题说明:噪音值偏大,达到61dB(A),超出规格要求,规格要求55dB(A)

问题分析:永磁直流电机存在噪音值偏大的问题,故首先测试电机的工作状态下的震动和噪音并做频谱分析,初步分析造成电机噪音超标的可能原因。

将麦克风至离电机外壳15cm的地方测试电机的噪音,并进行频谱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在测量噪音时,将加速度传感器贴在外壳上,测试电机外壳的振动。

这款永磁直流电机的转速在3700rpm/min左右,其基频大约为52Hz,从上述的电机振动噪音测试结果可以看出,电机的震动和噪音频谱大约在1200Hz,2400Hz和3600Hz附件有明显的峰值,由于电机转子铁心槽数是24,故可以初步分析1200Hz的振动和噪音是由于径向力波引起的,也就是说有雨转子转矩脉动引起的,而2400Hz和3600Hz的振动噪音分别频率2倍和3倍频、

理论分析和实践都已证明,永磁直流电机定子和转子的斜槽和斜极可使径向力波沿电机长度方向轴线上发生相位位移,因此沿轴向平均径向力降低,从而减小电机的振动和噪音,对于本实际例子中的永磁直流电机D5373,可以采取转子铁心斜槽的方案降低其振动的噪音。采用斜槽后电机的噪音全面降低了10dB(A)由此可建采用转子铁心斜槽的降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