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IF8配置问题

楼主(2019-07-25):
在AB的1756-IF模拟量输入模块中配置中,量程选择0-20amA,但现场的模拟量输入是4-20mA。请问这样对读回来的模拟量有没有影响,如有影响有什么方法改一下吗。PLC软件配置上电流量程只有0-20mA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的思路,有个线性转换的过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1010/351123_1.shtml

网友B:
这样问题找点视频或者教程手册看看帮助很大

网友C:
没啥影响,你软件里面计算时候设置检测盲区4mA以下不起作用,只要不超过0-20mA,别的采用线性计算方法计算即可

网友D(2020-06-22):
软件配件是有4-20mA选择的

网友E:
求购ab全系列plc新旧不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