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变送器调零点的方法?

楼主(2019-07-25):
  罗斯蒙特变送器在安装的时候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参数设置和复位。零点漂移或者调零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额环节之一,如果设置不当,就有可能会影响变送器的性能和精确度。

  调零常规有4种

  第一种,在可以在表头上设置。表头上有快速按钮,一个是S量程,一个是Z零点,你可以按住Z几秒之后,它可以快速把当前压力设为零点(输出4ma)。2、用375清零(把当前压力归零)。

  罗斯蒙特3051压力变送器

  第二种,改量程用手操器进去改就OK了,还有就是按快速按钮S把当前测得得压力输出20mA。

  第三种,显示不准主要就是主控显示与现场表头压力不一样:

  ①、你可以把表的量程和主控的设置一样,用375清零后就可以了(不鼓励经常这么干,影响表的线性)。②、通过改变表的量程实现与主控的一致,方法就是把量程整体迁移。

  第四种,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的校准:先将阻尼调至零状态,先调零点,然后加满度压力调满量程,使输出为20mA,零点和满量程调校正常后,再检查中间各刻度,看其是否超差?必要时进行微调。然后进行迁移、线性、阻尼的调整工作。

  如果仪表测量值和真实值有误差,首先判断是导压口、受压腔是否堵塞,膜片有无污物粘连。再判断仪表是否损坏(绝大部分是膜片损坏)。因为,罗斯蒙特的压力变送器基本还是比较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