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20路高速计数怎么办

楼主(2019-07-25):
我们这个产品20个工位,要采集20路频率,也就是20路高速计数,一般的只有4路高速计数。该怎么搞法?

网友A:
用3U的   用三个PLC就够了

网友B:
用转换模块进行转换,某宝上有

网友C:
可以搞个高速脉冲采集卡,PCI采集,然后在发送到PLC,稳定而且还能在线测试

网友D:
太高深,不太懂

网友E:
谢谢分享,正是我需要的,非常感谢

网友:
我先去某宝上找下

网友F:
某宝哈哈搜搜就知道了

网友G:
非常感谢,参考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