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系列编程可否出现两次SET线圈

楼主(2019-07-25):
小弟想请教一下,编程如果出现两次如SET的线圈,会不会报错,如下

这样程序运行会不会出现问题,感谢大神

网友A:
可以 不会的  跟复位配合使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可以的

网友C:
不可以,这个属于双线圈输出,RST可以多次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这个属于双线圈输出,RST可以多次使用

这种双线圈是正常的

网友D:
这样使用时有问题的,SET与RST是配对使用的,你这样用法是你独创的吧?不能这样使用,会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使用时有问题的,SET与RST是配对使用的,你这样...

“SET”、“RESET”不需要成对使用,只是根据工作逻辑进行置位“SET”、复位“RESET”即可!!

现在三菱程序已经做了改进(“SET”、“RESET”很早就不需要成对使用,也根本就没有成对使用的惯例,不知咸湿大师成对使用何来),现在就是IL、ILC指令不成对甚至没有ILC也没有关系(程序会在END位置自动清除,当然这个逻辑不一定是编程者想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使用时有问题的,SET与RST是配对使用的,你这样...-------------------------“SET”、“RESET”不需要成对使用,只是根据工作逻辑进行置位“SET”、复位“RESET”即可!!现在三菱程序已经做了改进(“SET”、“RESET”很早就不需要成对使用,也根本就没有成对使用的惯例,不知咸湿大师成对使用何来),现在就是IL、ILC指令不成对甚至没有ILC也没有关系(程序会在END位置自动清除,当然这个逻辑不一定是编程者想要的)

为了避免出错,置位复位最好成对出现,我之前为了偷懒,就随便用,后来查找问题都好麻烦,我明明没有输出信号,感觉自己已经复位了,但是一直有输出,后来把多个置位变为一,后来好了,特别是程序步骤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用一对比较好,或许用很多程序也不会错,但是一旦出问题搞得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不可以,这个属于双线圈输出,...

但是当你程序执行的时候,如果SET同时输出,他只会认定最后一个执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这就是写程序的问题  跟SET没关系

网友G:
这个不算双线圈,只用SET  或 RST 的话 不算双线圈,如果用了 SET 或RST  又用了 OUT 的 就算双线圈了,这个是功能指令,只是要考虑好,不要是同一输入动作

网友H: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去实际验证下吧,看看究竟有没有问题,实践出真知,完了回来告知下结果吧,我也想知道,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xiexie1999 ...

我曾经实践,就是SET,指令,在步进顺控中是可以执行的。

但是不在这种环境下,总是捣乱给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这个不算双线圈   我现在都是这样写的

网友I:
谢谢分享,正是我需要的,非常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样使用时有问题的,SET与RST是配对使用的,你这样...

不要误人子弟呀!

网友K:
双线圈有的情况下是可以的,有的情况下不行

网友L:
不可以双线圈输出,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线圈输出

网友M:
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N(2019-08-24):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O(2020-01-05):
跟大家学习下

网友P(2021-04-04):
最好是不要这要使用,可以把上面那个置位条件移到下面

网友I:
是不是双选圈把程序转换成指令表 一看就知了

网友Q(2021-08-03):
这种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