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报警F7807

楼主(2019-07-25):
如题,西门子G120接电机启动立即报警F7807,即短路检测故障,脱开负载启动变频器不报警,更换电机还是报警,使用其他备用变频器启动则正常,是哪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求各路大神告知

网友A:
查资料是短路或接地故障   检查电源电缆和电机电缆是否接错   检查有无接地

网友B:
变频器过,建议楼主返厂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过,建议楼主返厂维修吧

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C:
你试着看看变频器参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D:
G120还是不容易坏的,可以问问技术,他们会给你很好的解释

网友E:
两个问题:1、参数设置错误,查电流截止参数,可以对照说明书。2、如果设置参数正常功率电路板上检测电路零件老化,零件参数有了变化。这两个问题启动电机后都会立刻报出过流短路警报。

网友F:
谢谢分享,正是我需要的,非常感谢

网友G:
参考建议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1、变频器本身问题需联系厂家

2、变频器接线需检查

3、变频器参数设置检查

网友H:
变频器接地,检查有无接地

网友I(2019-08-24):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