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维控PLC不能通讯

楼主(2019-07-25):
真是奇怪,以前正用的。突然间电脑不能通过USB线与维控PLC通信。排除线的问题,电脑USB口问题。求请教。

网友A:
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又找到对应COM端口吗?

网友B:
看你的工作环境,可能设备电源质量不好,干扰严重,发生PC连不上PLC的情况,换一根好的编程电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