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组输入信号数值问题

楼主(2019-07-25):
各位:

设备介绍:西门子1214PLC与ABB机器人通过PROFINET通讯 。PLC通过GSD文件给机器人组信号发送的数据在机器人端接收数据与发送不一致。请问哪位知道怎么装换 。

再次多谢各位!

网友A(2020-01-04):
机器人组信号地址是最低位-最高位;PLC组信号超过1个字节时,是数低的为高位,例如iw100:高字节为ib101,低字节为ib100

网友B(2020-10-06):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不了。大家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B: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

网友B(2020-11-12):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

网友C(2023-03-03):
需要高低字节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