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软件打开程序很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7-26):
开个程序要七八分钟才完全打开,是驱动原因还是电脑硬件问题?求教。

网友A:
首先说说你电脑配置怎么样?如果电脑本身就不怎么样,电脑配置不高,那慢点是正常的,还有就是你电脑是不是很久没有装系统了,装东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说你电脑配置怎么样?如果电脑本身就不怎么样,电脑配置不高,那慢点是正常的,还有就是你电脑是不是很久没有装系统了,装东西太多了

最近才装的系统,w764,运行内存8g,i5-5300u。下面是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