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断线后任有数值显示

楼主(2019-07-26):
plc的AI通道接现场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断掉正极后,负极有-24V,仍然有数字显示,啥原因?

网友A:
有些AI通道有断线指示功能,之前我用过ABB DCS就是如果断线了,就直接满量程,不知道楼主是什么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AI通道有断线指示功能,之前我用过ABB DCS就是如果断线了,就直接满量程,不知道楼主是什么PLC?

施耐德,昆腾系列1400,我的问题是断开正极的保险后,现场压变还有数值显示,,按理说回路断了,现场应该没有电了,不该有显示。接线检查没问题,24V总电源正极接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有些AI通道有断线指示功能,之前我用过ABB DCS就是如果断线了,就直接满量程,不知道楼主是什么PLC?     内容的回复:施耐德,昆腾系列1400,我的问题是断开正极的保险后,现场压变还有数值显示,,按理说回路断了,现场应该没有电了,不该有显示。接线检查没问题,24V总电源正极接地.

经过线路排除,发现浪涌的接线错误,导致24v正极接地,线路上负极对地带电,改线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