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7的变量地址

楼主(2019-07-26):
最近公司有一条流水线 ,程序需要用到变量地址(和FP-XH变量 i 一样)。可是查询FP7的编程手册都没有类似FP-XH的 i 变量地址。只有看到一个LCWT指令。但是指令说明却不像FP-XH的自变量 i 那样。希望前辈指点一下。    也用到FIFO指令(DEFBUF.BUFW.FIFR).有哪前辈有玩过的,能否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刚才发现FP7可以和FP-XH一样,给 i 赋值。前提是要用32位才可以给 i 赋值。

希望 前辈分享一下FIFO的使用经验。怎么定义,怎么写入和怎么读取?望前辈指教!

网友A:
1.DEFBUF 缓冲区定义

2.BUFW 数据写入

3.FIFR 数据读取(先入,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EFBUF 缓冲区定义2.BUFW 数据写入3....

数据的写入指针,和读取指针我们需要怎么去理解,并正确的设定。我根据程序例程去写(写入。读取都为默认),只能触发一次信号。后续不管重新输入多少次,和读取多少次都不会再触发输出信号了。现在还不理解指针怎么使用才正确,望前辈们指点!

网友B: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C(2020-06-0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学习

网友D(2020-08-20):
可以看看这个教程,都是松下PLC的一些指令应用案例说明,非常实用的干货。https://mp.weixin.qq.com/s/cjmstQFxs608op4CJr6T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