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松下FPGPLC的COM1口与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9-07-27):
我用扩展口COM1与触摸屏通信连接不上走rs232   sd与DB9母头的2脚     rd与3脚       sg与5脚 参数触摸屏和PLC设置一样,但就是通信不上,望大神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触摸屏?(维纶的 rs 232   是5-6-9。rs 485  是 2-3-5)你看触摸品说明书有相对应的格式。

PLC和触摸品   设置  :   COM口。  波特率。  通信格式。

松下和触摸品通信模式是  :    通用通信。

网友B:
通讯不上,先看看硬件接线,之后参数匹配,通信其实就是0,1变换及其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触摸屏?(维纶的 rs 232   是5-6-9。...

显控触摸屏,但同样的线跟电脑可以通信,能上载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不上,先看看硬件接线,之后参数匹配,通信其实就是0...

同样的线同样的设置可以跟电脑通信

楼主:
回复内容:通用通信吗,之前都用计算机链接

引用 网友A:
什么触摸屏?(维纶的 rs 232   是5-6-9。...

楼主:
望路过大神们指导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
COM口到底能跟触摸屏通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