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02与MR-JE-200A伺服控制电机运动

楼主(2019-07-27):
三菱L02与MR-JE-200A伺服控制电机运动,怎么设置模式,或是用L02专用指令要用什么模式(位置,速度,转矩,有点分不清)。希望论坛大神可以指导一下 ,

网友A:
位置,是通过脉冲控制,控制方法通信或者硬接线

速度,是通过模拟量或者多段速控制

扭矩,模拟量和通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