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的“功能”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9-07-27):
之前的有个查询功能“query”的按钮(别人做的),右键属性或双击后出现如下界面079aac77cd23df81646737044a5a300.jpg9fcff28cf954bd9c6bd1c8b232dd0e9.jpg

这个东东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A:
对的,就是连接关系数据库的,我想自己试下查询功能,脚本我可以写,但是这个按键是哪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种按键,我找不到位置,从哪弄的,这些都是我改的,关系数据库也连上了。但是自己做就不知道从哪找了。

开发密码321

网友B:
把脚本写在按钮的鼠标按下执行的程序里。(没用过力控,不知道是否有这个功能。)

网友C:
不清楚 本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D:
下            载                     不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            载             ...

网友E:
找到了,右键按类型选择之后发现是复合组件,这样就缩小了范围,找到其他,有个按键功能

网友F: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