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加Z相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9-07-27):
伺服电机带动丝杆,利用原点光电加Z相信号进行精确回原时,如果这次回原的位置为1,伺服停电,用手转动伺服

导致丝杆移动,下次上电进行回原时会出现与第一次的位置不是一样的吗?还有利用Z相回原点时是不是安装的光电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只想档块的长度大于伺服电机转一圈丝杆移动的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A:
不会,就是选择了Z轴信号回原点,他也是更具内部程序实现的

网友B:
带动丝杆转动不会有问题,我是在想伺服坏了或拆下伺服转动一下伺服轴,再装上,这个时候就会和以前不一样了,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动丝杆转动不会有问题,我是在想伺服坏了或拆下伺服转动...

轴转了,挡片位置不也是变了吗?一种情况是移动量小,原点开关保持输入信号,这种情况就没办法了,位置肯定变了;再有一种情况,移动量稍大,原点开关失去信号输入,可以再次执行回原点,位置不会变。

网友D:
不清楚 本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E:
一般直接用光电就好了,用不上Z相信号。大部分厂商都有好几种回原点模式。
常用原点信号的0→1→0来作为原点的搜索确认过程信号。你拆或者不拆伺服轴,
转动什么的,对于增量式编码器而言回原点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A:
、光靠伺服自己能找到z相脉冲么,自己完成回原点么
     伺服的Z相信号接入PLC,用原点复归指令时调用到这个点。不是伺服自己完成回原点,是PLC认为回到的原点,伺服电机负责转,不知道哪里是原点的。需要外部的DOG ,正传限位,反转限位等确定的系统原点。

2、如果要靠PLC接受z相脉冲,那么怎么确定那个z相脉冲是我需要的回原点的z相脉冲
      用原点复归指令时有一个DOG信号,当DOG信号ON时,伺服开始爬行速度,当DOG信号OFF后,PLC接收到的第一个Z相脉冲时,原点回归完成。

3、如果靠PLC接受z相脉冲,完成回原点,那么伺服里面急的圈数和脉冲数,怎么清零
     伺服里面只有残留的脉冲数,没有圈数,可以通过伺服的清零信号清零掉。

网友F:
只要原点光电不动  每次回零后位置就一样   这跟你手动移动没关系

网友G: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H(2019-10-14):
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