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2]=RESET什么意思

楼主(2019-07-27):
TIMER[2]=RESET

TIMER[2]=START

这两段程序是什么含义?请问一下

网友A:
程序计时,先清零,再开始

网友B(2021-03-09):
时间复位和开始

网友C(2022-02-11):
运行程序时计时和复位

网友D:
说明书上有啊,仔细看看,遇到不懂再翻

网友E(2022-07-30):
按顺序运行程序时计时和复位

网友C(2022-10-03):
程序计时器

网友F(2023-09-12):
TIMER[2]=RESET/计时器2重置

TIMER[2]=START/计时器2开始

程序最后应该还有这个:TIMER[2]=STOP/计时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