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组态王与微机装置modbus通讯地址设置问题

楼主(2019-07-28):
新接手三台变压器微机保护装置(差动、高后备、低后备),均使用标准modbus_RTU协议

上位系统:组态王6.50

在组态王的modbus协议中,首位必须是寄存器地址,比如:0、1、2、4等等。可是装置说明中却无需设置,因此求助各位大佬指点迷津,我这个地址到底应该怎么设置。

这是厂家给的通讯规约说明书,还有一个附件,大家可以下载看一下。

楼主:
跪求各位大佬了,积分不足,没法发求助帖。

网友A:
你理解错了,教你个好办法,两种地址你都绑定上去,对照下上传的数据是否正确不就明白了

网友B:
最后一张图片说的很清楚了,根据他这个命令格式,对应要访问的设备地址,功能码,寄存器地址,个数,校验码(专用计算器可以计算)。你可以用modbus调试助手,先测试一下功能码是否正确及反馈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C:
41008应该这样理解:4代表读写寄存器的方法,1008寄存器地址。

网友D:
能免费就好了,小白没有积分

网友E:
这个就是这样的吧,没发现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