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全下装时会不会影响其他设备运行?

楼主(2019-07-28):
和利时全下装时会不会影响其他设备运行? 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在DCS上下载程序时,有可能出现主机死机现象,影响安全运行。所以最好不要冒险,理论上是不会有啥影响,但是就担心出现异常情况,所以最好设备停机后在进行操作比较保险起见

网友B(2019-10-10):
全下装会将所有变量重置为初始值,所以在线运行中禁止全下装。

网友C:
只要改的东西工艺上没问题,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2020-07-18):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E:
没有修改组态的话,反选,在线下装 一般不会什么问题。修改的不参与联锁,不参与控制,下载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