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源线?什么是双绞线?

楼主(2019-07-28):
什么是电源线?

电源线就是传输电流的电线,一般的电流传输方式是点对点传输;电源线的结构并不是很复杂,其结构是由外护套、内护套、导体构成的。常见的传输导体有铜、铝材质的金属丝等。

电源线的用途

主要适用于中轻型移动电器(家用电器、电动工具等)、仪器仪表、动力照明的连接;工作电压为交流750V及以下,大多数为交流300C等级。

什么是双绞线?

电源线也称双绞线,对于双绞线,用户最关心的是表征其性能的几个指标。这些指标包括衰减、近端串扰、阻抗特性、分布电容、直流电阻等。

电源线的组成结构

外护套

外护套又称之为保护护套,是电源线最外面的一层护套,这层外护套起着保护电源线的作用,外护套有着强大的特性,如耐高温、耐低温、抗自然光线干扰、绕度性能好、使用寿命高、材料环保等特性。

内护套

内护套又称之为绝缘护套,是电源线不可缺少的中间结构部分,绝缘护套的主用顾名思义就是绝缘,保证电源线的通电安全,让铜丝和空气之间不会产生任何漏电现象,且绝缘护套的材料要柔软,保证能很好的镶在中间层。

铜丝

铜丝是电源线的核心部分,铜丝主要是电流和电压的载体,铜丝的密度大小直接影响的电源线的质量。电源线的材料也是质量把关的一个重要因素,铜丝的数量和柔韧度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

内护套

内护套,是包裹电缆在屏蔽层和线芯之间的一层材料,一般是聚氯乙烯塑料或者聚乙烯塑料。也有低烟无卤料。按照工艺规定使用,使绝缘层不会与水、空气或其他物体接触,避免绝缘受潮和绝缘层不受机械伤害。

网友A:
很好 非常好  特别好  无与伦比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