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D插入相同图框但尺寸却相差很多?

楼主(2019-07-28):
  在使用浩辰CAD绘图的过程中偶尔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两副图纸布局中的图框和视口比例相同怎么显示大小却不一样啊?开始我也很疑惑,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只要视口比例相同,里面显示的图形大小就应该是相同的啊!

  等看完他过来来的图纸终于明白什么情况了,他在模型空间画完图,在布局空间插入了一个A2的图框,然后在图框内创建了一个视口,并将比例设置成了1:100,设置完本来应该显示建筑平面图的局部,但整个视口却连一个门都没显示全,如下图所示。

  由于他只把注意力放在了图框和视口比例上,认为图框是直接按照1:1插入的,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检查一下图框的尺寸就会发现问题了,测量一下图框的尺寸会发现并不是标准的A2图框的尺寸,如下图所示。

  为什么会这样呢?选中图框,打开特性面板(CTRL+1),可以看到这个图框虽然各轴向的比例都是1,但下面还有一个单位因子是0.0394。

  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

  问题原因:

  图框和当前图纸的单位不一致!

  图框是一个块文件,文件插入时的缩放单位是毫米,而这张图纸的单位设置则是英寸,如下图所示。

  在将图框文件插入到当前图的时候,虽然比例设置是1,但会根据单位不同进行转换,也就是要将毫米转换成英寸,因此图框的尺寸值变小了25.4倍,如下图所示。

  图框按照英寸计算还是A2的尺寸,而但绘制的时候是按照毫米输入的,单位设置成英寸等于放大了25.4倍,自然里面放的图形就少了。

  解决办法:

  修改单位设置!

  网友的问题显然是当前图纸的单位设置错了,只需要将当前图的单位设置成毫米,然后重新再插入图框,图框的尺寸就会正常了,如下图所示。

  浩辰CAD的单位设置对单张图纸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单位叫“插入时的缩放单位”,当插入图块文件或外部参照时这个单位就会起作用,所以图纸的单位要统一或匹配。

  在使用浩辰CAD软件画图的时候必须规范,不要随意去修改一些设置,这些设置可能在当时看不出影响,但后面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