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如何实现简易数控编程一样的操作

楼主(2019-07-29):
请教大神们,近日我见有一台设备用威纶触摸屏TK6071IP配PLC控制,初步了解是将每个功能在PLC写好,然后在触摸屏按步数执行每个功能,每个功能是可以在步号里添加,并可以存储文件,下次使用直接调用文件编号,就会弹出该文件号里有几步要执行,每步是执行什么功能。有点类似数控系统一样编写G或M代码按行号执行。现不知道在触摸屏这边是怎样做到的

网友A:
这种应用实际生产比较多,主要是一台设备出现很多工装(每套工装流程动作),就可以在触摸屏上编辑步骤,这个是PLC程序里面完成大部分工作,触摸屏直接调用控制步。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使用的触摸屏的配方功能。

网友C:
现在PLC里面写好子程序   再屏幕上直接调用就可以  不过还是没有数控那样方便

网友D:
PLC里面编程写好子程序   再屏幕上直接调用就可以 读取PLC中的变量 一般只做显示动画呀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用实际生产比较多,主要是一台设备出现很多工装(每套工装流程动作),就可以在触摸屏上编辑步骤,这个是PLC程序里面完成大部分工作,触摸屏直接调用控制步。

那在触摸屏如何实现调用,是用到宏代码吗?而且在调用时顺序是任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使用的触摸屏的配方功能。

应该不止于配方,还要有配方任意编辑功能来实现每个配方里的步数,且顺序任意编辑。不知道谁有做个这方面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PLC里面写好子程序   再屏幕上直接调用就可以  不过还是没有数控那样方便

对,我看他们在触摸屏操作就像是操作数控系统一样,有做过这方面的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里面编程写好子程序   再屏幕上直接调用就可以 读取PLC中的变量 一般只做显示动画呀啥的

请问有成功的案例吗?

网友E:
PLC也能搞啊配方

网友F:
是利用某些元件的输入功能,对数据区进行赋值,然后利用存储功能对这些数据按顾虑存储,最后利用传输功能将选中的数据传输到PLC中。

想象的,不一定对。

搞起来不一定难,但工作量应该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