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导线和与其相匹配热偶的热电特性完全相同吗

楼主(2019-07-29):
补偿导线和与其相匹配热偶的热电特性完全相同吗

网友A:
用于将热电偶冷端延长至远离高温且温度比较稳定的地方的 一种专用导线。实质上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组成的热电偶。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它的热电特性与主热电偶的热电性质基本相同。原理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