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电容器大有作用

楼主(2019-07-29):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掘,为了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更品质、多样化的电容器不断涌现,电容器的区别主要在于介质的不同、性能不同、容量不同、结构不同,使用环境和用途也不同。

1 介质不同

介质是电容器两极板之间的物质。有极性电容大多采用电解质做介质材料,通常同体积的电容有极性电容容量大,不同的电解质材料和工艺制造出的有极性电容同体积的容量也会不同。无极性电容介质材料也很多,大多采用金属氧化膜、涤纶等,由于介质的可逆或不可逆性能决定了有极、无极性电容的使用环境。

2 性能不同

性能就是使用的要求,需求大化就是使用的要求。例如金属氧化膜电容器是可以在电视机里的电源部分做滤波,但是如果要达到滤波要求的电容器容量和耐压,那么金属氧化膜电容器所占用的地方是很大的,电视机也会因此体积太大,所以作为滤波只能使用有极性电容,正极须接高电位端,负极须接低电位端。

3 结构不同

原则上讲不考虑放电的情况下,使用环境需要什么形状的电容都可以。通常用的陶瓷电容是圆形、薄膜电容是扁形和方形的、独石电容是圆形的等,当然还有无形的,这里无形指的就是分布电容,对于分布电容在高频和中频器件中决不可忽视。

4 使用环境和用途

因为其内部材料和构造的关系,有极性电容(如铝电解)容量可以做的很大,但其高频特性不好,故适合用于电源滤波等场合。无极性电容体积小,高频特性好,但它不适合做大容量,像瓷片电容、独石电容、CBB电容等都是这样,瓷片电容一般用在高频滤波、震荡电路中比较多。陶瓷电容是以陶瓷材料为介子,并在表面烧上银层作为电极的电容器。磁介电容器性能稳定,损耗,漏电都很小,适合于高频高压电路中应用。

关键词:电容器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发掘,为了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更品质、多样化的电容器不断涌现,电容器的区别主要在于介质的不同、性能不同、容量不同、结构不同,使用环境和用途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