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机器人的Dnet通讯问题
つ你不懂,就无需再懂

楼主(2019-07-29):
我在配置好ABB机器人Devicenet和PLC通讯后,在加载程序过程中误操作,把配置参数也加载了进去,之后机器人报错,我重新恢复系统,但是恢复系统后机器人无法识别Devicenet板卡,板卡的COMM灯常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通讯驱动没有装好

つ你不懂,就无需再懂

网友:
已经安装好了 709-1 devicenet驱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通讯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B:
不清楚 本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C:
要么是驱动  要么是板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