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之间的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9-07-29):
两台FX5U PLC怎么使用以太网通讯,以太网怎么设置以及程序的编写?麻烦各位大佬给个样板程序参考参考

网友A:
可以使用内置以太网口的简单CPU通信功能。

网友A:
捕获.PNG就是这个,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三菱彼此通信不难,只要端口设置好,同一个IP网断不同IP地址,网络端口号。你自己先设置看看,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