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小小白来请教一个查表的方法

楼主(2019-07-29):
1.PNG最近想用外部测量板测量温度,需要用到这个查表的方法但是一直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用,就像上面这个热电偶的分度表我要放到台达PLC程序里面是需要怎么做才行,还请各路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你用的什么上位机,可以利用上位机做。

单纯PLC我见识少,没听过。西门子的好像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上位机,可以利用上位机做。单纯PLC我见识少...

昆仑通态触摸屏,西门子很方便。就是台达这个编程软件不支持高级语言,搞得很不方便做下去

网友B:
DVP系列:

1、台达WPL(ISP)软件/通信(PLC主机)选项/寄存器编程/D寄存器:在数据栏右击“汇出”;

2、打开汇出的 CSV 文件,指定一个区块导入需要的数据保存;

3、台达WPL(ISP)软件/通信(PLC主机)选项/寄存器编程/D寄存器:在数据栏右击“汇入”已保存的文件,然后点击“传输”;

4、用触摸屏自带的功能(我用配方功能)也能批量写入;

5、然后就可以在程序中利用查表指令或者间接寻址的方式引用了。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C: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D:
新人,没有积分只好多刷回复,刷够50个积分就停,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