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313c-2dp维修

楼主(2019-07-29):
西门子s7-300 313c-2dp通电无反应所指示灯都不亮,测试ps电源无异常,这个应从哪里入手检查维修

网友A:
模块电源端子处有电压吗?看看端子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B:
不清楚  看看端子是不是松动了 这个说不明白

网友C:
电源模块,先检查,一般电路会有电源模块,CPU模块 ,连接的地方有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