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三个PID串级比值控制工业炉燃烧系统?

楼主(2019-07-29):
打算做工业炉电控系统,能否采用三个PID回路控制,一个温度PID回路,一个天然气流量PID回路,一个空气流量PID回路?

      三个PID回路控制过程,天然气和空气通过火枪送入炉内燃烧,设定炉内温度,采集温度进行PID控制,温度回路输出量作为天然气回路的设定值,采集天然气实际流量组成天然气PID回路,输出4-20mA控制天然气执行器。天然气实际流量再作为空气流量的设定值,采集空气流量组成PID回路,输出控制空气执行器。

      以前没做这样系统,这样做行不行,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可以的,类似于汽包液位三冲量控制,最终就是为了保持液位恒定,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
1、控温为目的,第一层 PID;

2、根据温差起动风机,根据风量,通过 PID 输出再调节燃气(也可以一个比例关系)。气跟着风走,两层 PID 可能就行。

根据我做过的燃烧项目,以上供参考,
没做这样系统先要考虑安全,如果提前放了一炉膛天然气,点火会造成爆燃很危险。点火前和熄火后吹扫一定要,先点火等开燃气,理顺吹风、放气和点火的逻辑连锁。
多和燃烧设备供应商沟通,参考下专业燃烧控制器的说明书。

网友C:
钱多是不是。一个控制天然气流量就好

网友D:
为2楼好心提醒点赞。做项目一定要先考虑安全。

网友E:
是的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网友F:
PID做是很简单安全方面一定考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