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步进驱动PID电流控制

楼主(2019-07-29):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大佬。开环步进驱动采用PID电流控制法,实现电流环。它是怎么实现电流控制的啊?实现电流控制有啥用?我用来调KP.KI来减小电机振动个噪声,这个是怎么实现啊,具体原理不是很懂,看过pid的控制原理。

网友A:
既然看过pid的控制原理,还有什么地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看过pid的控制原理,还有什么地方不懂?

我想知道怎么调节参数的,我只知道它的原理。

网友A:
知道了原理,自然就知道该如何调节参数。原理之外,也就是经验了。pid调节的目的,就是在滞后和震荡之间找到一个可接受的平衡点。

一般来说,讲原理的总是从纯比例控制开始。您也可以从这里开始,用适当的参数先关闭积分和微分的作用。单独调试比例参数,了解比例增益的作用效果。然后再加入积分、微分,逐步的把原理和实际联系上。